过度相信品牌的杯具!!

楼主(2011-04-02):
刚入的YT100S 开机对频后,加油一转就出现红灯闪烁,经检查后不是网上模友们说的
电池
虚焊问题,按着4合一主板一个方向,红灯可恒亮,松开就红灯闪烁,估计主板哪个地方虚焊了。今天有一个电池也挂点里,充不上电了,
刚入手就出现问题,正事过度相信品牌杯具。

网友A:
:funk: 大杯具啊!看来以后对这些名牌要重新看待了

网友B:
 这飞机卖这么贵。。。质量还这么差~~~~

网友C:
亚拓的电子方面,和国产山寨小厂有得以比

网友D:
我之前都说过关于这个话题, 但是都被 "厂托" 喷粪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4032

网友E:
LZ可以看下脚架和主板联接的两个主电源线是否有松动,换脚架的时候没有插到位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F:
人生就是以茶几,上面摆满了悲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检查过,应该不是,按一下4合一主板,红灯可恒亮,松开就红灯闪烁,估计主板哪个地方虚焊了

网友G: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锁尾锁不住

网友H:
这倒是挺气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