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吊磨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做金属加工
200W的吊磨够用吗?
在网上看到好多150W-600W的   200-400RMB
不知该如何选择
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网上好多标600w的靠不靠谱?

楼主:
再问下,脚踩调速好控制吗?

网友:
一切都要实际看货才好,标的那些未必都是真实的。

网友:
我想给吊磨脚踏调速换成无极调速的~想弄个风扇那种旋钮调速的 不知行不行呢

网友A:
脚踏的我用着还行,看个人习惯了;楼上兄弟说的改电调,现在已经有电调踏板卖的,自己改也肯定可以,不过直接用普通的风扇调速器那是肯定不行(功率不够烧可控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脚踏的我用着还行,看个人习惯了;楼上兄弟说的改电调,现在已经有电调踏板卖的,自己改也肯定可以,不过直接用普通的风扇调速器那是肯定不行(功率不够烧可控硅)

我那个才100多瓦  弄个工业风扇调速的也成呀 工业电扇怎么这也得100多瓦 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才100多瓦  弄个工业风扇调速的也成呀 工业电扇怎么这也得100多瓦 把
呵呵,要是这个没问题吧!我们这什么都难找,我还准备用电钻调速器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