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乱扣了,怎么办?

楼主(2011-04-02):
西马特C2 ,车1.5毫米螺距的螺纹 。车出来是 两条并行的两条螺纹,导致乱扣。怎么办?请各位大师赐教。感谢了。

网友:
问题好像出在自动走刀的开合螺母......................

网友:
修炼级别不够啊!

网友A:
你能不能发个图出来

有可能是你方法不对
车螺纹的时候是不允许提开合螺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发个图出来

有可能是你方法不对
车螺纹的时候是不允许提开合螺母的

是的,提了开合螺母就会造成lz的这个情况的。

我也遇到过的。只能进退刀来控制。

网友:
呵呵,我也这样过,不用开合螺母就好了

网友:
不提开合正反走车试下

网友:
提了开合螺母也不是一定就会乱,有补救的放法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走刀丝杆松了,有回差了?或开合螺母松了?

网友:
这个我给你说吧,正反车不要松开开合螺母,至于乱扣了你走空刀到零件螺纹处,用小托板对下刀,然后空刀走一段,再次对刀,如果2次都是正好的话就可以继续车螺纹了,至于那个乱扣不用管他,基本你这个螺纹到尺寸那个乱纹基本就消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车螺纹过程中 开合螺母没有松呀。  而且,车其他螺距螺纹都没问题,唯独 1.5毫米和2.0 毫米 会乱扣。

网友:
要打开开合螺母也可以搞,但是配合要用乱扣盘才行。

网友:
刀具夹紧了吗,刀架呢,如果都不是的话估计是床子的事,一般来说,同样的螺距应该有2-3种调节方法,你把床头箱的齿轮从新调节下

网友:
应该还是操作问题,除非是废品车床。车扣还是比较简单的,掌握要领很容易成功,在定好螺距后和上开合螺母就别打开了,直到尺寸合格。要领就在于:刀接触工件前要空走几毫米,消回差,走到位停电机,记住中拖板刻度,退刀离开工件(必须的),打电机反转回刀,稍过工件,还是消回差,进刀到吃刀位置,开正转,如此反复几次,刀尺寸合适就好了,可以打开开合螺母了。这是最把握的车螺纹的方法,万无一失的,只是要尽量用低转速,否则惯性大了停不住车,就麻烦了,最好是带变频器的,有刹车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
反复车削法,就不会乱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