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串充有什么不好的吗?

楼主(2011-04-02):
飞450,用3S电池,有时候为了省时间就把两个电池串起来充,B6的充电器
其实这样充电会不会对电池有害?曾有人劝我少用串充!!!

网友A:
如果你能保证:

1) 两个电池完全相同。
2) 两个电池内的剩余电量完全相同。

那么没什么不好。

网友:
我都是这样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保证:

1) 两个电池完全相同。
2) 两个电池内的剩余电量完全相同。

那么没什么不好。

LZ图上的用法,一样是平衡充,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
也没什么问题,B6里会自动检测单片电压并且用电阻放电的,不会伤害电池,但是如果电池太旧或者电池平衡性不好,用B6充太费时间了。。。。

网友:
B6系列的充电器都是串充+平衡的方式。
我估计LZ所说的串充是指把2个3S串联当6S充。
这样没有任何问题,只是需要的平衡时间比较长。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串冲能省点时间!

网友:
貌似串充并不节省时间啊,所有B6系列最大输出功率都是50W的,3S电池满电12.6V,也就是最大充电电流4A,串联成6S充,最大电流只能用2A了,总时间是和分开充一样的 ,但会节约一些平衡的时间。。。。毕竟总能量是守恒,功率*时间=能量

网友:
哥们,你把俩3S串成6S,用的还是BLA模式,这样跟不串是相同效果的,就是慢了点,时间加起来和两组单独冲的总时间加起来一致,如果能保证你的电池平衡性很好,你可以不用BLA模式,B6做平衡的时间让人崩溃。。。

网友:
从来不用b6平衡电池,太漫长了,只用充电模式,不平的丢301上做平衡

网友:
串充确实不省时,是图个方便,中途不要去换电池,睡一觉醒来,2个电池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