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标准版使用问题?

楼主(2011-04-02):
去年买了3.1标准版,用了几次,暂时有几个问题:1.飞航线的时候,打方向舵飞机转弯,完成转往后方向舵摇杆回中的时候飞机的尾巴会自己摆动一下,然后才静止,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会这样表现,不知道怎么解决!2.悬停的摇杆位置,如果飞机悬停好了,进入自动驾驶模式,飞机会下落,需要推杆到75%的地方才能稳定高度,但是同时购买的一套电动飞机无此问题,是不是油门舵机的行程量调整导致?3.进入自架模式后,飞机的尾舵是由陀螺仪还是自驾仪控制,或者是共同控制的?进入自驾后陀螺仪应该是工作在非锁尾还是锁尾模式下,自驾的尾部感度和陀螺的感度如何配合调整来适应航线飞行增稳的需要?  请dji的技术人员赐教,不胜感激!还有就是白灯爱闪,不知道acone是不是有改善,呵呵

网友:
1.飞航线的时候,打方向舵飞机转弯,完成转往后方向舵摇杆回中的时候飞机的尾巴会自己摆动一下,然后才静止,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会这样表现,不知道怎么解决!增稳的需要?

这个问题,没有见到确切现象,还不能解释,希望给出更具体点现象描述,或者您可直接给我司电话,届时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2.悬停的摇杆位置,如果飞机悬停好了,进入自动驾驶模式,飞机会下落,需要推杆到75%的地方才能稳定高度,但是同时购买的一套电动飞机无此问题,是不是油门舵机的行程量调整导致?

有两个可能导致这个问题:1,启动了中位预设的功能,并且预设的中位和普通飞机手动悬停的中位差距很大。解决方法:关闭该功能,或者记录正确的中位
2,Pitch通道的校准没有正确完成,如果是电机,请把油门曲线的最后一点设置成百分之百然后重新校准Pitch通道。
如果是油机直接重新校准,不用管油门曲线。
另外用户还要检查一下遥控器中的自驾开关是否与idle开关联动了

网友:
3.进入自架模式后,飞机的尾舵是由陀螺仪还是自驾仪控制,或者是共同控制的?进入自驾后陀螺仪应该是工作在非锁尾还是锁尾模式下,自驾的尾部感度和陀螺的感度如何配合调整来适应航线飞行

在自驾模式下,飞机的尾舵是由陀螺仪和XP3.1共同控制的,本质上讲,进入自驾之后陀螺设定在非锁尾模式下会有更好的工作状态。但在一般情况下差别并不大。陀螺仪的感度调整到正常手动飞行的感度即可。自驾尾巴的感度影响在自驾中尾巴转动的快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来调整

网友:
4. 为什么经常闪白灯

GPS信号不好,飞机在做完大机动动作之后,或者是飞机的震动过大都可能导致闪白灯。所以我们建议客户在飞机做过大动作或者激烈的动作后,不要立即切到手动模式。同时,客户要将飞机本身尽可能的调试好,使飞机在手动状态有一个好的稳定表现,并尽可能的减小机身震动。从而为飞控稳定及精确的表现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楼主:
多谢回答,回头我拍下视屏发给你们,再问下中立预设功能设置怎么弄,手册上好象没有哟?

网友:
在标准版的调参软件中有一项是Center  Position,如果您之前设定了失控自动返航或者悬停的设置,您要注意这一点,如果您又调整了微调以及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后,遥控器上就会产生了新的悬停位置,这个位置和之前您设定的失控保护的中位有可能不一致,这样就会产生您在切换模式开关的时候,飞机向上或者向下飞。
   您只要在Center Position重新设定中位位置就可以了,或者关闭这个功能。

网友:
1.飞航线的时候,打方向舵飞机转弯,完成转往后方向舵摇杆回中的时候飞机的尾巴会自己摆动一下,然后才静止,是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会这样表现,不知道怎么解决!

转圈会飘一下 或者摆动一下的情况:首先估计您用的是比较老的陀螺,机械中立点没办法在一个很准的位置上,比如说GY401
如果需要改善的话建议从操作以下3个地方:
1  在非锁定模式下面准确的找到机械中立位置并记录
2  然后根据你飞机最后的飘动动作:如果是打到位置放手后回弹(调小自驾的尾巴GAN值) 如果是会跟过去一点(调大自驾尾巴的GAN值)一般260级别的飞机尾巴建议值在450左右。
3  如果是比较老款的锁尾陀螺,建议自驾里面用非锁定模式飞行,或者换更稳定的陀螺

手动下不弹而自驾里面会弹:上面有说因为是锁定陀螺跟飞控在共同控制,当锁尾陀螺在一个动作里面累计的误差比较大的时候,飞控就会在最后去修正它,(所以出现了金鱼尾,或者跟随回弹)所以使用XP3.1的朋友尽量使用比较稳定的陀螺比如:CSM720    DS760  GY701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