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陀螺仪是gt-9,尾舵机是dsw417mg

楼主(2011-04-02):
请教,我的陀螺仪是gt-9,尾舵机是dsw417mg, 感度都调到1了,可还是金鱼尾,怎么解决呢

网友:
检查一下尾推是否顺滑,尾波箱及尾桨夹是否有虚位

网友:
感度到一还能飞起来?不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调到1了 飞起来了 一直摆 最后勉强安全降落

楼主:
刚看了点帖子,发现我这种情况还不能叫金鱼尾,我这个是快速左右摆动,不是缓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点帖子,发现我这种情况还不能叫金鱼尾,我这个是快速左右摆动,不是缓慢的

"快速左右摆动"一般是振动引起的

网友:
我觉得LZ是控没有设置好。感度没有设置通道。或差错通道。
所以你怎调感度都是没反应。因为一直都是100的感度。

网友:
ls的怎么可以100的?我是futaba T8FG,只能40多,再大就追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度不是通道5吗,我插上了,具体还需要别的设置吗  我是t8fg

网友:
陀螺仪的设置感度不要太高,我的是飞跃650,280¥,顺便问问lz的多少钱?

网友:
换个陀螺仪试试看,1都追尾,叫个高手帮忙调机

网友:
先看下油门曲线,是不是转速低了.
然后检查一下震动.

网友:
我原来也是用GT-9的,也调不好,就是勉强调好,一打方向尾巴又快速摆动了。现在已经换成GY401了。

楼主:
刚出去飞了 不是其他的问题 是t8fg 里面没设置  我从80改到20 就好了 不快速摆动了 明天上午再去飞 换上碳桨 看看还有别的问题没  今天总算爽飞了  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买的是非耐899的套装 带的这个陀螺仪

网友:
T8FG,有2种陀螺选择.
GY的是0~50
普通的是50~100

网友:
今天试验了一下,GT—9默认感度是3 ,我调成2,控感度成70,尾就不快速摆动了,就是自悬时有时还要快速摆动。准备再调下陀螺仪的感度,调到1再试一下。

网友:
没必要调到1来试,调到刚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