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起飞时向左跑

楼主(2011-04-02):
飞机是CB100,起飞时向左侧猛跑,机头指向前方,机身像被扯着向左侧移动,还有启动时油门要到20左右螺旋桨才猛地转动,机尾有时猛摆一下,能够实现温柔启动么?油门逐渐加大慢慢开始转?

网友:
往左跑是正常的,悬停不跑就好。
CB100用的是尾电机,温柔启动基本是不可能的。

楼主:
那油门必须推到一定程度才能动作?不能慢慢开始转动么?老是油门推到一定程度猛地快速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油门必须推到一定程度才能动作?不能慢慢开始转动么?老是油门推到一定程度猛地快速转动

我会先把油门推到20-30%的位置,让尾电机先旋转一下。
然后再把油门回零。
再重新起飞。

网友:
小机都这样。大桨转起来后用方向舵调整好就行了。向左是地面效应,起飞迅速点或起飞时带点右舵都可以克服。

网友:
地面效应 是向左还是向右我都忘了
飞熟练后起飞果断点就布怎么觉得了

楼主:
发现尾电机轴歪了,校正后看看怎样,之前是向左的很厉害,向右打舵改善不大

网友A:
克服地面效应是起飞基本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克服地面效应是起飞基本功。

没错,其实就是起飞带着舵,要果断,别撞天花板就好,飞起来就不偏不自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