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自制的小船跑起来一顿一顿

楼主(2011-04-02):
小船50cm左右 XXD2212 kv1800 硬轴 430的半没浆 11.1v 2200mah 20c 的里电 30a的电调
跑起来很慢 全油门船一顿一顿 请前辈门看看怎么改可以快一点(尽量少换东西下 可以上30km) 新手在此先谢过了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小飞飞的电机和电调啊

楼主:
是的 我不大动船的动力 就用手上有的了

网友B:
怎么行呢

网友:
3S上30KM?3829都可以呀,2S10C

网友C:
你这个配置不划算

网友C:
不划算
你把你原有的配置换掉。建议你买个豹子2040电机,好赢海王40A电调,加起来才200块钱,你那个XXD那么小的KV值不爽,配的浆又好大哦,你那个浆感觉80CM的船都可以用。总体说来你那套配置就是不好。重心你也没找好,把电机前置在船头。给点下压力。就不跳了

楼主:
谢谢 楼上的解答

楼主:
如果用2040的电机要选多少KV值和多大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