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二手雕刻机,丝杆有变形造成行车精度不好如何处理好

楼主(2011-04-02):
前些天收的机器,对方居然把控制箱放在丝杆边上寄过来。我晕啊。当时就说这样寄肯定对丝杆有影响,对方还不承认

果不然,这几天试机,发现X轴行走声音有周期的响声,用刀尖在木板上走刀,走出来的直线细看振荡!就是不是笔直。

再看丝杆明显有摆动。

请问老手和高手,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好???

我准备用机器来做PCB什么,如果有抖动肯定无法做成很细的PCB线路了

网友:
个人认为增加强度好些。就像7楼说的,把光轴搞结实。你把丝杠一端松开试试呢,打手动。

网友:
看丝杆和光杆谁的劲大

网友:
丝杆影响不大吧应该!! 我胡说的!

楼主:
对方居然说精度是看光杆的,我看如果丝杆不直,肯定一样影响光杆,

楼主:
晚上准备试试,先确实偏离方向,再包上布用小铁锤敲。一点点把他校回

问题是我已经在X轴上来回过几次,可能光杆也不直了,如果哪样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天收的机器,对方居然把控制箱放在丝杆边上寄过来。我晕啊。当时就说这样寄肯定对丝杆有影响,对方还不承认

果不然,这几天试机,发现X轴行走声音有周期的响声,用刀尖在木板上走刀,走出来的直线细看振荡!就 ...
那很利害了,要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