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空机 不知道选PRO 还是SPORT。有大大知道他们2个 ...
想入个空机 不知道选PRO 还是SPORT。有大大知道他们2个主要区别么?

楼主(2011-04-02):
想入个空机 不知道选PRO 还是SPORT。有大大知道他们2个主要区别么?

楼主:
对了 我现在才练到 倒飞航线。

网友A:
玩450当然找个成本低的。

网友B:
这种级别,这种问题
纯新手还是SPROT这个没有选择的,除非有另类喜好,喜欢折腾,或者千年不炸机,再或者买个做静态

网友C:
倒飞航线了还问这种问题?2者的主要区别是一个是皮带一个是轴传.

网友D:
我选pro皮带版

网友E:
pro改成皮带版比较好,用飞越的改装件及配件超值

网友F:
我就知道 尾传动有区别 别的呢?

网友G:
pro 要灵活点

网友H:
改皮带不如直接选SPORT吧

网友I:
有经验pro.没经验sport
有米pro.没验米sport

网友I:
喜欢修的过程:pro

网友J:
我的感觉就是最好入pro 这两种机型我都有,但是我更倾向pro

网友K:
PRO的比较好调机,对尾舵机保护好,结构更合理,属于SPORT的升级版

网友L:
我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
1、pro的机身是一体化侧板,比sport的整体刚性较好
2、pro的三个舵机在一个平面上,连杆长度一致,比sport的设计要先进
3,pro的尾舵机是固定在机身上,比sport固定在尾管上要好看些
4、A、B连杆的长度是固定的,调机相对容易一些

网友M:
我也觉得PRO好点····

网友N:
飞魔士pro皮传直区版

网友O:
PRO 更稳定

网友P:
动作效果上基本一样 PRO 轴传动 不用担心丢转 SPORT 皮带 看好皮带松紧 一切OK 两种飞机都飞过 都不错 都是好飞机 自己一直飞PRO SPORT炸鸡后成本相对要低一点,只要喜欢那个都行。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新手买sport老手买pro

网友Q:
我现在才练到 倒飞航线拉 肯定用PRO了

网友R:
pro皮带直驱版吧,我虽然没用过,但是看图片上的结构,感觉好修,听听高手的意见

楼主:
还是选SPORT了。 不是高手 感觉不出 PRO 好在哪里。

网友R:
pro皮传直驱版本,静若处子,动若脱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