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E 3G 主轴抖啊抖

楼主(2011-04-02):
年前买的550E3G版,终于装完了,由于期间550
电机
出了点问题所有先装了一架700的.
现在550是都装好了,还没装主旋翼,连接好电机、电调和
电池
试车,转起来主轴这个抖啊,整个飞机都要散架了,根本就不敢达到设定好的定速就得马上收车了,要不能飞出去;相反700就一点都不抖,稳如泰山;是不是550的侧板太薄了整体结构不稳?望高手指点指点,是不是装上主旋翼就没事了?可是这我也不敢装也不干飞啊。谢!

网友A:
主轴是不是弯了,换一根主轴试试吧

楼主:
可是飞机是全新的啊。。。。不应该是湾了吧,太郁闷了

网友B:
LZ看下是否主轴轴承座同心,主轴在轴承座应该可以没有什么阻力自己下落,否则就是主轴轴承座没有装好,导致偏心产生振动

网友C:
等待真相

楼主:
哦,同心这个我还真没看,回去都拆掉看,我只是按说明书说的,等把主轴装进去再上紧轴承座的螺丝,以确保主轴是垂直的,谢了哥们

楼主:
问题解决:我真是太二了,猜怎么着,一边大桨夹有螺丝,一边大桨夹没螺丝,两边空转不平衡,当然抖啊抖的,拆下一边的主旋翼固定螺丝,转起来一点问题没有了

网友D:
550沒有,但是多個螺絲+螺母能抖這麽厲害?
轉速一定不低。

网友E:
转速高了就不振了

楼主:
确实,就是固定主旋翼的螺丝和螺母,一边有一边没有失去了平衡,转速1700,抖相当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