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十字盘调平方法 什么调平器 都滚吧

楼主(2011-04-02):
其实直升机悬停是时候十字盘一般都不是水平的     主要是靠飞机姿态来调节

还有重心一定要在主轴上    如果重心不在主轴上  就会出现正飞正常 倒飞就往一般偏  或者倒飞正常 正飞就偏的情况      不要说什么调微调什么的 没用的      应为重心不在主轴上!!

新手在第一次飞的时候都喜欢吧十字盘调水平    因此去买什么调平器·····     但这些东西多多少少会受精度的影响    我还听说过用调平器调平后再将调平器转120°后又不平了

最后就说一下调平的方法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同一个油门位置让一片桨在4个方向的螺距相同       这样就可以了让十字盘水平了       虽然麻烦了点         但是不受加工精度影响           还省下了买调平器的钱
   在调平过程中也有些小技巧      比如桨在飞机左侧时的螺距小于这片桨在飞机右侧时的螺距    就说明十字盘后面偏高             如果个摇臂已经水平了      不想改变螺距的话      十字盘前面两个舵机拉杆上升一圈  后面的舵机拉杆就要下降两圈

    希望对450初学着有帮助  呵呵

网友:
 不错哈 很有用

网友A:
我觉得调平器还是要具备的,因为,很多舵机的线性比较差,还需要调整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十字盘水平,要调舵机最大和最小行程。比如我手头的933,线性就不大好。

网友:
货真价实

网友:
我觉得调平斜盘可以用水平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调平器还是要具备的,因为,很多舵机的线性比较差,还需要调整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十字盘水平,要调舵机最大和最小行程。比如我手头的933,线性就不大好。

先用这种方法把3d模式下50%油门位置的调平   再油门位置最大  然后照此方法调节  接着最小  重复调节    调节舵机行程····

网友:
不用工具不知道问题,一般肉眼看不出误差。

网友:
这也一样的 也不用调的太准 按飞行情况而定

网友:
确有此事:用调平器调平后再将调平器转120°后又不平了。
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估计是调平器精度问题。
所以最好3个120度的方位都检查调节一次,刚好一圈360度。

网友:
一般玩家不好理解,更不好掌握。

网友:
细节还是很重要的。我的感觉。我是菜鸟哦

网友B:
最简单,最便宜的调平方法就是.
用主轴固定环+大降夹上面的长螺丝
油门固定在一个点.把螺丝对好后面舵机,扭紧,转动大齿轮再调其他2个舵机.
这样绝对平衡.
最好报废一个主轴固定环.大浆螺丝从下向上扭紧.让螺丝有个倾斜度跟好调

网友:
我想问问,如果我经过十字盘调平后,飞起来飞机前冲,我该如何调整?另外询问一下,重心测量你们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
我是看副翼框和大桨夹是否平行,这样更简单直观,建议各位同好—试。

网友:
19楼是个即便宜又精准的好方法!

网友:
调EP200我采用以下方法,供参考
用一根有一定强度,又可手动弯曲的金属丝,拧紧在主旋翼固定座的下部,把金属丝弯曲到不碍事的位置,油门固定在某个点.把金属丝的头,对好升降舵机连杆的上部顶端,转动大齿轮再调其他2个舵机. 50%油门时,调三个十字盘舵机连杆,最高、最低油门时,调三个十字盘舵机的舵角。
先用这种方法把3d模式下50%油门位置的调平,然后再把油门推到最高、最低点,照此方法调节。
这种方法和有无附翼无关.

网友:
随便看着差不多平衡就行了

网友:
裸距尺测量四个方向……那东西误差不小吧……

网友:
 ...... 恭喜你找到你的 "优越感" 了!

网友:
都有绝招啊

网友:
我就是这样调的,不过我是在油门上中下三个地方,8面量螺距,3*8=24个地方,呵呵

就是太累,调出来绝对无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最便宜的调平方法就是.
用主轴固定环+大降夹上面的长螺丝
油门固定在一个点.把螺丝对好后面舵机,扭紧,转动大齿轮再调其他2个舵机.
这样绝对平衡.
最好报废一个主轴固定环.大浆螺丝从下向上 ...

看不太明白,能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最便宜的调平方法就是.
用主轴固定环+大降夹上面的长螺丝
油门固定在一个点.把螺丝对好后面舵机,扭紧,转动大齿轮再调其他2个舵机.
这样绝对平衡.
最好报废一个主轴固定环.大浆螺丝从下向上 ...
呵呵 考虑过十字盘加工精度问题吗

网友C:
我只是一般观察,实际飞再调。

网友:
我的方法和任何精度没关系
只是个限位而已。
螺丝固定在主轴上,除非主轴弯,不然精度绝对可以保证。

楼主:
十字盘那3个装球头的东西的圆弧是一个一个加工出来的 尤其是山寨飞机  受到加工精度的影响   那三个的最高位置  也就是跟螺丝接触的地方跟十字盘内盘所在水平面的相对高度会受精度影响     不过凑合调调    方便就行    适合装机时调试   装好后调的话还得拆旋翼头上半部分  太麻烦了

楼主:
主轴弯的到没影响   转一圈螺丝头还是在相对水平面上

网友D:
机已经装好了,在不拆旋翼头的情况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测量十字盘是否水平?

网友:
太复杂啦,找一根铁丝12#左右,一头绕在刹车盘上,弯曲避开日框,调整长度使另一头正好挨着十字盘球头扣,转一圈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已经装好了,在不拆旋翼头的情况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测量十字盘是否水平?

细看24楼

网友E:
可以用卡尺,卡倾斜盘和机身的距离,分别多卡几次,450可以,但是200我就没法了!ldm132兄弟你说的我不太懂,能上图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卡尺,卡倾斜盘和机身的距离,分别多卡几次,450可以,但是200我就没法了!ldm132兄弟你说的我不太懂,能上图么谢谢

网友:
所谓十字盘"精度高",主要是指:
1、十字盘被三个舵机连杆支撑三个球头球心所在平面,和十字盘上支撑旋翼头的四个球头球心所在平面始终保持重合。
2、十字盘中心穿过主轴的万向球轴承的球心,保持和支撑旋翼头的十字盘四个球头的球心在一个平面上。
装机前,最好对十字盘进行这项检查。

网友:
呜呜!ls的怎不早一天发啊,我已经买了飞跃的水瓶座了,48啊!带运费,呜呜

网友F(2011-05-22):
调平器最大的好处是用来调舵机行程,比楼上所有调试方法都方便很多倍,不用转来转去那么麻烦,可以很直观的观察舵机运行时的一致性。

网友(2011-10-05):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最便宜的调平方法就是.
用主轴固定环+大降夹上面的长螺丝
油门固定在一个点.把螺丝对好后面舵机,扭紧,转动大齿轮再调其他2个舵机.
这样绝对平衡.
最好报废一个主轴固定环.大浆螺丝从下向上 ...

经过试验这个的确是个好主意!!!!!!!

网友:
黄的帖子必须顶~~~

网友:
参考北京王老师的方法:
肉眼随便调调,然后在室内:开控,手托飞机,打悬停油门,手松飞机,看飞机漂移方向,再抓下飞机调十字盘…… (此方法切忌新手使用!)

网友:
LS的-。-谋杀啊-。-!

网友:
本人新手,只用小尺量下十字盘和下主轴座的上下距离调平就飞,表示悬停.航线无问题

网友(2011-11-15):
一直目测的路过

网友:
我很纳闷 为啥重心一定要在主轴上 飞的时候 有风 有气流的 在不在主轴上也不能平 而且大点的飞机 几经折腾改造 根本不可能重心在主轴上了 我从来不看重心 飞起来 完全是靠手 不是靠重心 偏了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平器最大的好处是用来调舵机行程,比楼上所有调试方法都方便很多倍,不用转来转去那么麻烦,可以很直观的观察舵机运行时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最便宜的调平方法就是.
用主轴固定环+大降夹上面的长螺丝
油门固定在一个点.把螺丝对好后面舵机,扭紧,转动大齿轮再调其他2个舵机.
这样绝对平衡.
最好报废一个主轴固定环.大浆螺丝从下向上 ...

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一般观察,实际飞再调。

网友:
明白LZ的意思,但是新手看了你的文字讲述估计是一脑子雾水,建议图文并茂
技术这东西,你做的好,但是表达出来就看你的文采了,希望LZ完善的言简意赅的说明,简化说清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调平器还是要具备的,因为,很多舵机的线性比较差,还需要调整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十字盘水平,要调舵机最大和最小行程。比如我手头的933,线性就不大好。

同意,线性不好的舵机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喂喂喂,貌似你盗用了我头像哦

网友:
还是要调重心吧,怎么调都是浮云,重心调好脱控就是平了

网友:
俺觉得,要把螺距量的准,也挺难的

网友:
十字盘调平有用吗?450那个十字盘是平的啊?
调平器个人觉得是用来检查舵机一致性的。每个螺距位置,十字盘是不是都平行。

网友:
楼主说的对,直升机悬停是时候十字盘都不是水平的,......我调机的方法是,倾斜盘用眼观测,大慨平整,然后试飞中二次调整,因为影响平稳飞行的因素很多,如尾桨推力,重心等......不要因为倾斜盘的一点不水平大费周折,我曾经用三只不同型号的舵机控制倾斜盘,它们明显不同步,照样飞得好好的,(此法仅对正飞适用)

网友:
调平器的使用仅是调机的过程,不要太在意,主要是飞行过程中的调整,

网友I(2012-04-23):
从来都是用眼看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来都是用眼看的飘过

不是每个人的眼睛都有你那么好呢!

网友:
我也是用螺距测量法调平十字盘的
而且个人理解,不用楼主的4点调平,而是调整3点,具体说就是斜盘舵机3支点处的螺距一致。lz您觉得呢,呵呵

网友:
我感觉还是要的,方便很多,而且舵机的行程也要调 的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十字盘调平器,穿入一条新主轴,用手旋转一下调平器,如果调平器加工精度好,那3个爪转起来是一个平面,如果加工有误差就会看到3个爪端面跳动,3个爪转起来不在一个平面的调平器是不合格的产品,通常这个产品是一次加工完的,精度是有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意,线性不好的舵机是个问题

确实,原来我也发过和楼主一样内容的帖子,后来发现舵机形成是个大问题,如果只是正飞悬停问题不大,只要调到悬停的时候是平的就行了,这样可以飞起来调,重心也不用太找,反正飞着不往一边跑就行了。但是如果想正倒各个姿态都比较稳就要调舵机行程,让十字盘各个位置都能平,这样飞着才省心。
当然如果你要是比较牛了,狂翻阶段了不太平没什么太大所谓了。这个玩意只是在练习正倒飞悬停自旋之类动作的时候感觉特别有用,调没调好感觉手感差别非常明显的。
亲身感触供参考。

网友:
至于调平是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的,比如刹车盘上绑东西,固定环上拧东西都可以,但是测浆距的方法原理没问题,但是精度确实不太高,这个我也试过,不过我是飞越头,可能精度本身就稍差一些。螺距尺和大奖的角度,副翼杆水平度,旋翼头精度,各方面对测量都有影响,越调越晕。

网友:
还有就是感觉无副翼有三轴陀螺仪把着,可能十字盘不太平也问题不大。但是有副翼不行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方法四面螺距调十字盘水平,电子螺距尺最好用。

网友:
传说中的十字盘调平器

网友(2021-04-16):
楼主这个方法有个大前提,飞机要放绝对水平,主轴要绝对垂直地面,否则调出来的十字盘是不平的
这个方法的水平调出来的是平行于地面,而不一定垂直于主轴。但十字盘调平是要垂直主轴的。

我虽还是新手,从物理学理论上讲是这样子的。

网友:
请允许我用我的

网友:
眼睛看就OK

网友J:
富麗有出專用的 連旋翼頭都不用拆
還能用來調0度簡單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富麗有出專用的 連旋翼頭都不用拆
還能用來調0度簡單好用

帮别人装机 无所谓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调平器还是要具备的,因为,很多舵机的线性比较差,还需要调整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十字盘水平,要调舵机 ...

不明白我的m1都是最大最小螺距時十字盤不平,應怎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