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M3D500魔友颛兴路爽飞爽炸再次证明第一奶炸鸡王非小LOGO莫属!

楼主(2011-04-02):
可惜今天没有拍下炸鸡的照片,只拍了集体合照!

1台M3D500在切3D的状态下,因尾轴顶丝未上足够强度的螺丝胶而导致自旋炸鸡,未及时熄火,飞机在原地继续奔腾了一会,舞起黄尘一大片!损失:底板+A主连杆+主轴+SAB大桨一副,其他完好。

1台M3D600因装了100A电调,螺距设为+-13,上下猛抽而导致电流过大电调保护炸鸡,不过还好及时切熄火,损失A主连杆+RJX大桨一副,其他完好。

楼主:
正好遇到克里斯也在,老外没见过M3D500,看到人形齿,便把它成为“小LOGO”,倒也十分贴切!

更正下M3D600炸鸡原因,原因已经找到,是电池问题,和电调及螺距无关!!
A字开头的电池品牌就不曝光了!

网友:
损失严重,还是要多注意检查

网友:
场面太壮观了

网友:
M3D在上海这么流行啊

网友:
和我一样的自旋炸鸡

网友:
今天没气象台给忽悠了。没飞成。。

网友:
楼主M3D500与YT550比那个动力更强劲

网友:
各种烧,不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炸鸡场面确实是难看了点 ,但损失不算大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圈子里大约有10台左右,估计下一波玩的人会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M3D500用4000的电池,550E用5200的电池。5200的电池比4000的重量重很多。

如果全部原厂的话,M3D500的动力更强劲一些,因为原厂用的就是天蝎的马达,且功率比550E的原厂马达更大;而飞机本身M3D500要比550E轻一些,飞起来的感觉550E比较沉稳,M3D500比较灵活。

另外,M3D500真的很耐炸,超级耐炸的!!!

网友:
这个级别的机 耐炸 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3D500用4000的电池,550E用5200的电池。5200的电池比4000的重量重很多。

如果全部原厂的话,M3D500的动力更强劲一些,因为原厂用的就是天蝎的马达,且功率比550E的原厂马达更大;而飞机本身M3D500要比550E轻一些 ...

评价数据说话很到位,有吸引力
550E确实不怎么耐炸,已有两个炸机贴------非常的残

网友:
据说飞起来最爽的 是X5  不过X5 也不耐炸

网友:
我之前做协助做测试时都称过:
M3D 有副翼:2260克
550E 3G :2300克
X5 有副翼:1900克

标准全配,都不含电池。

网友D:
另外,550E的电机相当于天蝎星4025的级别。
M3D和X5标配的都是40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550E的电机相当于天蝎星4025的级别。
M3D和X5标配的都是4020.

請教一下, 若亞拓550E的馬達相當於天羯星4025級別, 那3G套裝原配的70A電調是否過小呢? 又抑或天羯星4025馬達用70A電調已經足夠呢?

楼主:
对火星的细致那是相当的佩服啊!分量都称得那么准确!

不过现在M3D500都已经是无副翼的啦,上海好像已经没有有副翼的M3D在发售了。

虽然M3D500在裸机上与550E相比,轻得并不太多,但是用的是4000的电池而非5200的,这两种电池间的重量差异,呵呵,你懂得!

另外就是马达了,虽然宇宙号称它的马达可以赶超蝎子,那也就是一广告宣传而已,我试飞后发现,同等时间3D下来,天蝎在这款无副翼的M3D500上的温度也要比宇宙的低不少,用手碰,只是有些许温温的而已。

上海圈子里的M3D500少说比较大的炸鸡也有个10来次了,但没有一次坏机身部件的,也没有一次坏大齿盘的。

虽然说这个飞机购买时相对贵了一些,但运行费用摔机成本还是蛮低的,比550E和X5要低不少。

网友:
亚托的马达和蝎子的马达比动力?笑话!那不是拿奇瑞跟奥迪比啊???

X5确实轻,豆腐也轻,且一炸————成豆腐渣了!

嘿嘿,谁飞谁知道!

网友:
加我一個...       M3D600  12s

网友:
今天我的M3D也炸了,只是正飞状态错舵,结果整个旋翼头报废,还损失大桨,尾桨,尾管,大齿,底板,侧板也受伤了,损失惨重
所以说,世界上根本没啥耐炸的直机

楼主:
楼上的最好上张照片,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
M3D确实是好机器,我喜欢,就算炸再惨,我也会把它修起来继续飞。
但是楼上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就一个列兵怎么了?难道大将说的话就有分量就不是托?开什么玩笑!
我说惨炸M3D就触到你的敏感点了?谁才是托?

楼主:
楼上的抱歉了哈!

不过若是M3D500无副翼碳纤版本的飞机,只是正飞状态错舵导致炸鸡,结果根本不可能造成整个旋翼头报废、大齿和侧板的。

后来想想你可能玩的是玻纤侧板的老版本,有副翼塑料桨夹的那款吧?那就有可能的,因为老款机身金属加固件属于升级部件,需要另外购买,不像新款的已经是标准配置了。

误会你了,大家都是M3D玩家,还请海涵。

网友(2011-06-05):
、M3D500无副翼的那个桨拖实在太不给力,新设计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