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克

楼主(2011-04-02):
问个问题:
  请问2.6米的载机,使用动力为银燕的2815,桨使用的是11×8的折叠,鸡鸡总重2200克,还没首飞,能飞起来么或者飞起来会有问题么?

网友:
动力太强,不但飞得起来就怕10%油门都会飞到月亮上了

网友:
2815不支持4s锂电,不会强到那里去的,给你点数据吧
1\(11.1V 12x6桨)

电机型号: 银燕 2815-9T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2x6 APC
标准电流: 22A
最大电流: 31A
标准拉力: 1300g
最大拉力: 1600g
转速kv/v: 591
电机电阻: 0.048Ω

2\(11.1V 10x5桨)

电机型号: 银燕 2815-9T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0x5 APC
标准电流: 13A
最大电流: 19A
标准拉力: 850g
最大拉力: 1140g
转速kv/v: 751
电机电阻: 0.048Ω

网友:
我想看载机,有图没

网友:
机身重2200克的飞机,用最大拉力只有1600克的电机能让飞机飞起来吗?
能教教我怎么选择电机吗?假如我有一架机身重量500克的机子,我该选拉力多少的电机比较适合呢

楼主:
还没飞,有明白的么?指点指点

网友:
你应该看看“推重比”这个概念。不是说机机重500克,拉力一定要大于500克才能飞得动的,有0.5的推重比都能飞起来了,就是说有250克拉力理论上能飞。

网友:
银燕极限拉力1600克,假若以其70%算,就是不打满油一般都有1120克,推重比0.5的话,可以拉得动2240克的机机,你的机机重2200克,刚好,这是很保守的计算了,只要你设计方面没问题能飞得很爽!对理论要有信心!

网友:
推重比0.8以上才好飞

楼主(2011-05-04):
换了银燕的2832  ,可以得到0.8以上的推重比了吧?用原来的11×8的折叠OK吗?

网友:
很是佩服板凳解释。。。。。。。

10%的油门一定飞不起来!全开业到不了月亮!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