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金鱼尾

楼主(2011-04-02):
感度50,延时1/3圈,固朗9g模拟舵机陀螺仪拆了壳,电路板用海绵胶粘在原来的金属底板上,金属底板用魔术贴固定在飞机上
反了

图片

网友:
乱了乱了

楼主: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

网友:
可能是陀螺仪的延迟,没设置好吧

网友:
先要排除机械问题,便宜舵机你换个ESKY的8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