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最近贴片机刚做好,贴了好些板子,但运行时间长了总发现伺服电机有跑位现象,抗干扰措施也做了,都不见效。知道的高手们给帮助解决下,先谢了!

楼主:
高手们给说说。

网友:
兄弟用上伺服了.羡慕..不懂也帮顶一下.

网友:
使用时间长出现的误差,应该往累积误差的方向考虑吧。

丝杆的回差也有可能啊

楼主:
用的直径是16,导程是20的滚珠丝杆,请问这个有回差吗?机械不是很懂。

网友:
20导程啊

楼主:
是20mm的,这个是用在贴片机上的有点像雕刻机,但不完全一样。

楼主:
滚珠丝杆有回差吗?好像用手感觉不到啊。

网友:
丝杆安装方式要注意,需要预紧来避免丝杆发热造成定位误差!

网友:
 “机关枪”朋友说的正解。应该来说就是累积误差,体现在贴片机来说就是跑位,体现在铣床或者雕刻机上就是“台阶状爬行”。
楼主你看看我的一个争议比较大的帖子或者会有点启发,当然这个观点不表示我的就是100%正确,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yhzzp&page=3
有好多个坛友发信息跟我说在实际中确实是有我所说的现象,但也有很多人说我胡说八道。至于为什么很多人反应很强烈,我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珠丝杆有回差吗?好像用手感觉不到啊。

用手感觉不到回差不等于没有回差。大螺距的丝杆回差影响我想应该会比小螺距丝杆的影响要大很多。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另问滚珠丝杆的回差是固定的吗?这个累积误差是因为回差的原因吗?

网友:
对贴片机感兴趣  飞达怎么做的

楼主:
回楼上,没有采用专用的飞达,算了下成本太高了,采用的是拨杆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