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换了主板 还是有问题啊。。。。

楼主(2011-04-02):
我的260A换了块主板之后 飞不起来 。。。。老在地上打转 电池是满的 换主板前是好的  但是主板坏了有2个月了才修的 很郁闷啊

楼主:
补充下 前一块是因为不能锁尾自己给修坏了  但是还是能飞起来的  现在连飞都飞不起来了还不能锁尾 尾电机是新的 主电机没换过

网友:
重点检查尾巴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主电机或者尾电机。正负极插反了,我开始也这样过的。。。。。。

楼主:
正负极检查过没有反  就是明显转速上不来

网友A:
最好请老鸟帮你调整一下

航模不是玩具,不是随随便便可以飞起来的,尤其是换了主要部件更需要正确的安装和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模不是玩具,不是随随便便可以飞起来的,尤其是换了主要部件更需要正确的安装和调试。

260只能说是玩具。

网友:
不能锁尾应该是尾电机的事,或者是电池不足。

网友:
主电机和尾电机插错了,两个插头对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看来也觉得 是电机正负极反了, 如果你确实认为是正确的 ,你也可以反过来插试试,  更换工程中不一定保证是否正确,    一般我更换什么配件时  会拍照记录, 用记号笔  打标记   避免人为问题,   还是解决不了,你就换尾电机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