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1-04-02):
尾控组 左边不撞不到墙 右边 撞墙
陀螺仪
调到头了 还撞 还有个情况往左打的少 往右打的多 401陀螺仪

楼主:
最好能有个高手 留下QQ号 帮帮我

网友A:
什么控?从控上调舵机。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是锁尾舵机 只能转向一侧 不能像另一侧转 是为什么

网友B:
把控的微调都打到中位····再设个舵机中点·,,不够行程的就改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