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舵机测试器控制无刷电调和电机?

楼主(2011-04-02):
怎样用
舵机
测试器控制无刷点调和
电机
?

网友A:
插上就行

网友B:
 ls答对了,高手啊

网友C(2011-05-21):
是的我买一个陀机测试器,,,,插上 好盈120A船用电调,,,只有轻轻的滴声,,,,电机不动的,,,设置到手动挡,,,,,电位器跳到最大也不转的,,,,用得12V摩托车电瓶,,,,哪位知道一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