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 只能向一侧转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2):
锁尾
舵机
只能向一侧转 是什么原因 401 9257

网友A:
舵机的行程不对

楼主:
麻烦告诉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B:
换个舵机试试,不行就是陀螺仪坏咯。

网友C:
松开舵机,开电,让它回中立点再锁紧螺丝

网友D(2012-02-11):
如果舵机扫齿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