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通电后左右摇摆,貌似坏了?

楼主(2011-04-02):
通电后左右摇摆,就是不转,其他
电机
都没事,说明电调没问题,大家觉得怎么了!

网友A:
插头 调换下

网友B:
要是电调设成柔和启动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缺相了,应该是香焦头虚焊.请检查香蕉头,基本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