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级甲醇机带1450g 天行者机翼能不能飞起来

楼主(2011-04-02):
刚玩甲醇机 调试好了做了个小赛的机身 机翼不想做了 想用天行者的机翼杂交 15级甲醇机1450g 带天行者机翼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15级的拉力只有800G,绝对飞不起来,至少32级

楼主:
但是天行者我用2217电机都能飞1.7KG的飞机 FPV全套设备

网友A:
可以的,但别大风飞。

网友B:
真有800克拉力那也是能起飞的,不过操纵性肯定有点问题,比较累

网友C:
应该可以飞的,但是有几个问题~~
1、起飞距离会比较的长,因为推重比较小
2、飞行过程中可能需要全油门
3、不能在大风天飞行,否则有可能会飞丢~~
因为你是FPV机型, 不是特技机,不需要1以上的推重比,但是较小的推重比会造成起飞距离加长,大风飞不会来等动力不足的问题,呵呵~~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我觉得还是重了 最后再做了个一个机翼 全重1250G 已经试飞成功 起飞距离长 有风迎风起飞倒是很好起飞 飞起来动力勉强够飞 第一次飞油机 激动啊

网友D(2012-12-14):
可以飞 风大就不好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