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6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今天遇到一个怪事儿,拆下4#6脚架再次安装时,连接尾管的两个斜梁突然好像变长了,装不上了。暂时这样先飞着,可是担心尾管受力损失。哪位前辈遇到过这个问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兄弟 如果脚架安装正确,你把尾舵机连杆导槽往后移下看看。

网友B:
不急我的也这样,安装时要把脚架压变形一点,施加了预应力。

楼主:
我强行装了,不装能感觉到尾管下沉,应该是就要这个顶住的效果,谢谢大家。

网友C:
水平尾翼是可以移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