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MM帮忙看看

楼主(2011-04-02):
上月返厂修控。主原因是电源结反。可能烧了什么弄的遥控距离天上只有100M左右,刚到2天花了30修理费和30运费。天7也到手了感觉没必要修。不过修也就修了。等我试控的时候发现1通道只有一边有作用。怎么往左摇摇杆舵机就没反应。你说我是还修还是不修了。本打算修好便宜卖掉的。我看维修费都卖不回来。还问下天6 的接收天7能用吗都是2.4G的。

网友:
我收,,楼主卖不?

网友:
接收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月返厂修控。主原因是电源结反。可能烧了什么弄的遥控距离天上只有100M左右,刚到2天花了30修理费和30运费。天7也到手了感觉没必要修。不过修也就修了。等我试控的时候发现1通道只有一边有作用。怎么往左摇摇杆舵机 ...

您好:
              该不良现象通过我们的维修肯定是可以修好的,另外2.4G接收机是通用的,谢谢!

楼主:
mm.你没懂我的意识。是维修过我好的1通被你们修坏了

楼主:
问题解决。调错混控出控中。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