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焊的插头不放心啊.....

楼主(2011-04-03):
今天把遥控的电池拆下来,发现原来自己焊的T插转舵机口的转接线竟然一直是虚焊的....... 还好这是用在没有震动的遥控器上,没出大问题,想想也挺后怕的,转念一想,刚装好还没上天的油机接收电也是自己焊的,这要是上天断开了可就整机都死了,用手拽拽挺结实,可还是不放心啊....咋办呢

网友:
 随便找个修家电的店··找个师傅帮你搞·付点钱给他··

网友:
向师傅学习吧,很容易的

网友A:
多焊几十次就可以啦!工多艺熟吗

网友:
我帮你焊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焊几十次就可以啦!工多艺熟吗

无错!!!!

网友B:
焊多了就变成:对别人焊的接头不放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理!我像这个目标努力

网友:
别人帮我焊我还不方心呢

网友:
找修电器的

网友:
焊件表面用砂纸打磨处理
使用好的细的焊锡丝 一般价格在50元一卷
电烙铁预热均匀后再焊件
烙铁在焊接表面要停留3秒钟。
焊完后,线保持4秒左右时间,再把手松开,避免因为焊锡还没有冷却,出现虚焊。
可以考虑给焊件和线材中间套热收缩管。这样避免后期拖拽断开。同时热收缩管建议用透明的。

网友:
焊好接头的关键三点:
1、烙铁温度要合适
2、焊件接头处不能有氧化
3、焊锡丝质量(最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多了就变成:对别人焊的接头不放心啊
说得有理。。。。。。。。。。

网友:
我的都是自己焊的。绝对放心。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
焊接的可靠性比插接高100倍,除非不会焊导致虚焊。

网友:
呵呵,今天就是因为XT60头虚焊,导致我的550接电后没有反应,还好是在地面发现的,否则就危险了

网友:
回帖为成长

网友:
助焊剂还是需要一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