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修复炸坏的电池

楼主(2011-04-03):
昨天炸了个电池,充完电放一晚其中一片能掉到3.6v,拆开后发现有两片破损,用力把里边的气体挤掉后用哥俩好补好破损然后把变形的电池尽量的压平用胶带再次封装了起来,本想是死马当活马医,没想到这样折腾完后电池在满电下存放到现在3个小时,只掉了0.1v电。。。。貌似修好了。。。但愿明早起来还是4.19v

网友:
注意隔离,别燃起来了

网友:
一起关注楼主的方法

网友A:
胀气可以这样处理,摔变形了看你咋办!~

楼主:
截止到目前过去12小时了电压为4.16,看样子效果很好。下午抽空去飞下这电池试试动力

网友:
破了 就不好了动力和寿命大减

网友:
我的3s铝电涨肚了,我拿去冰箱冰了一天,结果小了一点,电压没有变,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明天再看看会怎么样,有老鸟指导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更好的

楼主:
虽然修复完看起来效果不错,但实际飞行时掉电压比其他两片要快的多,恐怕离大限时候不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胀气可以这样处理,摔变形了看你咋办!~

变形就当变形金刚变形了,不管他,能用继续用。

网友:
修复完当时是看不出来的 慢慢你会发现修复的电池电压会越来越低的 我这么修复过好几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