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LL222 像真机收放起落架安装及装机讲解

楼主(2011-04-03):
如题

楼主:
先放个完成视频,确实收放速度快了点,我不知道怎么设置遥控器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U1NzE3Njgw/v.swf

楼主:
好了,西装是BELL222 ,本身是没有收放起落架,所以用的单独买的收放起落架,所以搞起来就要麻烦得多了、
然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这个壳子的做工真的挺差

楼主:
现在开始说收放轮,这个收放轮的组成部分就如图所示,要说的就是轴的材料是碳纤杆子,摇臂和起落架是有顶丝的,需要牢牢固定在上面,但是因为摇臂和起落架的材料都是塑料做的,用力车顶丝的话会搞花丝,所以需要用刀子或其他工具在碳纤杆上打一点凹点出来,这样才能让顶丝卡在上面。

网友A:
收放速度太快,慢点就优美了

楼主:
给机壳下面打的收轮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放速度太快,慢点就优美了
对的,我的控没有设置,这个好像可以设置的

楼主:
然后前面的起落架固定在2片木片上,这是为了加大接触面积 有助于等会固定在壳子上

楼主:
偷了个懒,在搞后轮的时候因为壳子里面的支架确实不好装进去 空间太窄了所以 直接在旁边打洞穿孔,这个地方一定要上点油减少摩擦

楼主:
直接一根棒子从这头插到那头 ,测量过,对于装450机身没有干扰

楼主:
把轮子放在里面去 测试一下位置  看怎么安排里面的结构,这个步骤我我重复了好几次,真是被折腾得蛋疼啊

楼主:
还好打孔的位置正确,这里讲解一下 收放轮的位置要怎么安装,再转头那里有个突出的卡子,那个卡子的作用就是起受力作用的,在收放轮展开的时候,那个卡子一定要正好接触到机壳,这样才受得住力

楼主:
准备安置前轮

楼主:
用AB胶粘上就行了,一定要对好位置,还是之前说的那样,那个卡子在收放轮展开的时候要正好接触到飞机下部

楼主:
等胶水干,随便给飞机两边打了个小窗户

楼主:
来看下整体效果

楼主:
然后就是核心关键了,舵机的安装,本人比较穷比较节约所以打算只用一个舵机就行了
方法是先将舵机搞在木片上,然后再用黏在飞机上,这样的用意在于 飞机表面不规则, 然后就是 这样有利于以后舵机换了,方便将其取下来!!!

楼主:
从外面看下位置

楼主:
再看一下具体位置

楼主:
拉杆和舵臂

楼主:
假组一下舵臂和拉杆位置。根据实际情况再做调整

楼主:
看一下,把拉杆搞弯,放置装机时候对机身造成干扰

楼主:
这里注意两个地方,舵机下面我用了一个小块加固,接触面积不要太大了,起个固定作用就行了,接触面积太大的话,以后更换的时候就不方便了。
然后就是尾轮轴摇臂,因为这边的2个轮子一个摇臂,受力比较大,所以用AB胶加固一下

楼主:
当然,光靠那边打的那两个孔作为支撑点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再内部再做2个支架,不得不说AB胶是个好东西啊,总之在内部安装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否会对后面安装机芯造成干扰,一定要实际测量一下再作安排

楼主:
从外面看一下里面的结构

楼主:
欣赏一下前轮

楼主:
观赏整体

楼主:
总结一下,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就是 机轮架卡子一定要与飞机面接触好,不然影响受力。

起落架的安装部分到这里,机芯安装待续。。。   。

网友B:
 你这自己D的肯定费事.以前我玩的飞狼和你这一样的..但那个原装设计就是收放的.但要合理和好用自己都花了不少功夫改.改怕了所以没玩象真壳了..以后要玩也不玩能收放款的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控.我用过天地飞9,现在是10C.但我没找到舵机速度变慢的设置.不知道有没有..我直接把收轮通道设定在两边随便一个顺手的侧扭上...起飞稳定后靠手慢慢的推.想多慢有多慢..急的时候一下拉下来

网友:
 顺便说下.我是美国大母指的手法...食指总是摸着两边侧扭拿控..所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自己D的肯定费事.以前我玩的飞狼和你这一样的..但那个原装设计就是收放的.但要合理和好用自己都花了不少功夫改.改怕了所以没玩象真壳了..以后要玩也不玩能收放款的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控.我用过天地飞9,现在 ...
我用的是天9,如果没有这个设置,看来也只有人工大法了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
收放速度和老鼠夹子有的一拼!

网友C:
LZ的袖口都脱线了,穿工作服做事哦,还是联想笔记本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袖口都脱线了,穿工作服做事哦,还是联想笔记本哦
观察仔细啊  这个衣服我穿了7年了

网友:
楼主好心思啊

网友:
速度太快了 不好玩

网友:
刚看vcr,真的好像打地鼠,呵呵

网友:
同是无米之人,手工很好,顶一个

网友D:
买个带比例输出通道的 接收机和控 就可以实现 轮子随手慢收 不知道天九能支持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带比例输出通道的 接收机和控 就可以实现 轮子随手慢收 不知道天九能支持否
多此一举啊,一般遥控器都是比例通道啊

网友:
的确是快了点

网友:
不错啊,下次买些给力的工具,估计做工还能再细致点,3个机轮买的不错,哪买的?有机轮整体效果明显提升很多

网友:
天9有很多功能的 支持开关与通道的映射关系 你可以把你的起落架的通道 由一个开关 映射到一个电位器上去 比如左右两边的 这样就可以 通过左右两边的电位器来控制起落架的收放 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漂亮
楼主如果不能设置,我可送你一个起落架控制电路.

网友:
哈哈 确实有一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不知道结不结实

网友:
听着还别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