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油机接收电是不是也是插在第三通道

楼主(2011-04-03):
接收电是不是也是插在第三通道 因为本人还没玩过油机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哪个通道空着就插哪个通道,顺手就行了,没有区别

网友B:
第三是连发动机油门的,最起码插第五或者以上的

网友C:
对!哪个通道空着就插哪个

网友D:
习惯插在最后一个通道

网友E:
一般是插在最后一个通道上的~~~或者是接收上面标明的batt通道,要是都有用了,只能找一个空闲的通道了,其实,在哪个通道都是一样的,原则是不影响正常的通道使用,然后随便选一个就是了~~~

网友:
喜欢插哪里就插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