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坐镇,机械维修,有问题的回帖,必答,电路别来

楼主(2011-04-03):
机械维修,有问题的回帖,必答,电路别来,今天我帮忙解决维修问题,坚持到晚上11点

网友:
热心会员啊!~对我等新手 是莫大的帮助,眼泪哗哗地~~

楼主:
我也是新注册的,不过我对机械维修比较通一些,所以才在这里发帖帮忙解决问题,在百度知道上我4级,采纳率25%,全是机械方面

网友:
哦, 你有老帖吗,

楼主:
给你们发几个百度上我的回答吧

网友A:
这只蚂蚁比我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蚂蚁比我厉害

愤怒的蚂蚁在平洲啊!

有空报道一下平洲的二手机器行情就非常感激啊!

楼主:
问题:有套自动模有是6宽×47长×70高的刀冲不锈钢,必须是这种刀口,但冲时很易断,请问此刀该怎样修改,是否需将刀口磨斜,麻烦了,急啊
答复:你的刀体太长了~只要不锈钢材料上面稍微有一点不平就容易打刀,如果磨成斜口的话上一刀打一把刀~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缩短刀体长度~另外个办法就是加粗刀体,如果不能缩短刀体长度~那你把刀体加厚就可以
问题:焊接式90度外圆车刀 怎么磨?7——10个加工量——最好是图片——多少度多少度听不懂——汗——
答 案:你磨刀的时候只要把表面修光就可以了,尤其是侧面,这么大一点切削量你还跑来问,如果是买的焊接式车刀你都不用磨直接装上就可以用
问题:车床在断开与合上的瞬间车间总漏保跳闸二次重合闸后该车床也能正常运行为什么,请赐教
回答:这个是车间设备大部分没关造成的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的,当二次合闸的时候车间估计很多设备都关闭电源了~这样二次合闸就没问题了~这只能说你们企业对工人的培训不到位,设备维护方面知识也没有进行培训。这种事最好不要发生,轻则伤人毁机器,重则死人的.
问题:机械加工中说的扎刀什么意思?
回答:一般来说扎刀主要是切削过程中,材料材质软或上面有气泡或不规则凹槽时,进刀量过大造成扎刀,也可能是在装夹时没装夹紧造成的,造成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了,损坏工件表面光洁度,造成零件报废,刀具损坏,卡盘精度下降,最严重的可能造成工件飞出造成人员伤亡,一般都是人为性操作失误,在有些机械厂内会称为撅刀,要求严格一些的企业会要求从新定位卡盘,并磨三爪,这种事情尽量避免,对车床精度影响很大
问题:轴承质量好坏怎么看
答 案:好的轴承,光洁度不光不暗,标识清晰,里外套滑动度好,还不咣当。且有合格证、厂家或名牌标识,可以认为是名牌厂家的产品。(这个是别人回答的最佳答 案,但是我觉得太片面了),下面是我的回答:第一要正规厂家的
第二看是什么级别的SSS级的最好F级的最差
第三检查轴承是否有裂纹,滚珠是否圆
第四检查内圈和外圈在手扳动的时候是否有轻微的松动感,如果有证明不合格
第五把轴承封装时的黄油用汽油洗掉,然后用手拨动空转,无杂音,能连续转动一分钟以上为合格的轴承
以上几点是检查轴承的基本方法,也是判断一个轴承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当然了民用的一般到C级就到顶了,价格也是级别越低越便宜

网友:
又见一机械高手,愿结为友!!!

网友:
我有一根齿轮轴 齿轮的两侧有轴承位。轴承位完好。装链轮的动力输入轴头折断,轴的顶尖孔已经破坏。现在想焊接上一段轴头,重新加工。请问 加工工艺主要是怎么找正。
谢谢。

楼主:
我没事会总在论坛的

楼主:
你去借几个V型铁,实在没有去找个大角铁,V型面朝上,把短轴放到凹槽里,断面合缝,如果变形磨成两个平面对到一起,在接缝处焊接就可以了,焊接出来后和原轴的同心度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好人一个。。。。。支持楼主

楼主:
拜托今天别到这个帖子里灌水,我是在帮人解决问题的,不需要来灌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借几个V型铁,实在没有去找个大角铁,V型面朝上,把短轴放到凹槽里,断面合缝,如果变形磨成两个平面对到一起,在接缝处焊接就可以了,焊接出来后和原轴的同心度没什么区别的

谢谢回复。焊接出来后和原轴的同心度没有什么区别?焊接后还谈什么同心度呢?
焊接不是问题,焊接我自己能搞定。
主要是上车床后怎么找正加工?

网友:
我也可为兄弟们解答点民用电上的问题 ,但只是实践上的.理论的不行

我的台钻转起来很响,是旧的,买来时还没有用我就直接换轴承了,怎么修,压力轴承有装哪一面的讲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大的轴,断处是从中间断了还是靠近某一边,如果是靠近某一边的话你把焊渣敲掉,适当校正一下,然后夹住焊接处后部,从新打中心孔就可以了,从中间断的话你必须用V型铁校正了,校正方法是两端放置两块V型铁,打上百份表开始校正,不可以用锤子之类的校正,可以用手按压校正,当整根轴的圆跳动在10丝左右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调到2-3丝,那是个细活,也是个慢活,校正一根轴最少在20分钟以上,2-3丝你就照一个小时校正吧,校正完从新打中心孔就可以了

楼主:
你换的是什么级别的轴承,这个轴承要求最少是D级的,而且安装的时候必须保证没有装偏,不过你也可以试下加点油,看是不是缺油引起的响声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这样的,必须要用到V型铁打表,可以在机床导轨上放V型铁打表校正,你说的那种方法校正效果并不是很好,V型铁那东西你别买,太贵,最好能去借下,那属于测量工具,前年买过一套2个,花了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