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dao dan水下发射构想

楼主(2011-04-03):
1/350比例法国海军凯旋号战略核潜艇模型很快就能在淘宝上买到了。产品图片见:http://www.sonicmodel.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31&Page=1&TopicID=3607969

该塑料比例模型提供了2枚M51模型dao dan,发射筒可以做成打开状态.

看到模型dao dan不禁让我再一次重启对模型dao dan水下发射的构想:

1模型dao dan依靠自身动力飞离发射筒(1/350比例潜艇模型内部空间比较小没有足够空间安装气瓶将dao dan弹射出水).
2模型dao dan内有两根火药柱(一根是燃烧剂,一根是氧化剂),模型dao dan发射飞行不依赖氧气,这样就不怕被水熄灭了.
3模型dao dan头部不需要安装针一样的东西,发射筒盖开闭不受外力控制是随意活动的,点火以后dao dan可以轻松将发射筒盖顶开.
4发射前密封问题的解决(发射筒壁与模型dao dan之间有一圈橡胶,可以阻止水进入模型dao dan底部)

楼主:
如何让dao dan慢速发射、慢速飞行?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网友:
回禀楼主:
    1、你的第一个构想:只能靠加大模型比例来解决,个人认为,要装实发dao dan,至少要把模型做到1.5米长,才能有足够的空间放置这一套系统,如果dao dan、yu lei都装,至少要1.8米了……而且水的阻力很大,用压缩空气发射dao dan,个人觉得动力不够,能否出水面都是个问题
    2、你的第二个构想:关于huo jian发动机的问题,正如一位模友建议的,去科创论坛看看(现在注册需要邀请码,但不注册也能看帖子),要知道有些发射药不需要氧气也能燃烧,只要导火索燃烧有足够的氧气就行了
    3、你的第三个构想:dao dan发射筒的筒盖如果被dao dan顶开,那估计这个筒盖用一次就会被顶飞了……而且看看“猎杀红色十月”、“K-19 黑寡妇”就会知道,dao dan发射前,都要提前打开发射筒的盖子,这样才显得仿真。所以,建议给每个发射筒的筒盖配一个舵机,很小的9克舵机就够了。
    4、你的第四个构想:这层橡胶圈弹性有多大?弹性大了估计水压也能把橡胶圈压的变形,发射筒同样进水;弹性小了,dao dan能否从橡胶圈里挤出来又是一个问题。

    小弟愚见:多试几种发射药,寻找最佳比例;发射筒口蒙气球片似乎不可替代

楼主:
已经确定就在1/350塑料潜艇模型上装dao dan.

长度超过50厘米的潜艇模型在水下毫无机动性可言,转弯半径非常大,这是我无法容忍的。而且超过50厘米携带起来很麻烦.

网友A:
这个长度才400,而且应为是大艇小比例,所以舱内空间更显得狭长了。现有设备下能不能做到静态下潜都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长度才400,而且应为是大艇小比例,所以舱内空间更显得狭长了。现有设备下能不能做到静态下潜都不好说。

当然要安装微型电子设备了。我已经找到了35MHZ的3.7伏特接收机,体积很小,价格低廉,可以装入1/350潜艇。
电池也找到了体积很小的3.7伏特聚合物电池,几组并联,容量可以做到几千mAH。

网友B:
我觉得发射这个东东,还是气瓶好,最好是能存液态的气瓶,压力不是问题,火药不安全,反正基本都是一次性的,用点气也正常,潜浮也用气瓶,共用一个气瓶

网友:
我也想过做个潜艇,不过这做这东西,要有车铣电子方面的工具和知识,才行,现在感觉动力和潜浮都还成熟一些了吧,就是电子控制方面,需要高精度的水下定深传感器和控制,一般这东西不要潜很深,5米足够了,当然10米更好啊 水面上完全看不到,的,再深没什么意义,要有三个深度就行了,一个水上航行吃水深度(用气排出所以的水),一个潜望状态深度,(这个很重要,要好这个深度好像很难吧,深度误差不能超过10厘米,也是最有意思的),还有就是水下航行了.(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误差可以大一差,一米都以,但不是能太大,不然信号是个问题,防水的耐压也会有问题),失控保护现在应该不是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解的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发射这个东东,还是气瓶好,最好是能存液态的气瓶,压力不是问题,火药不安全,反正基本都是一次性的,用点气也正常,潜浮也用气瓶,共用一个气瓶
气瓶模式我试过,用打气筒打到8个标准大气压,从水下出水这一段还可以,出水以后能继续飞行半米就算不错,因此,气瓶想也别想,试验过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就在1/350塑料潜艇模型上装dao dan.

长度超过50厘米的潜艇模型在水下毫无机动性可言,转弯半径非常大,这是我无法容忍的。而且超过50厘米携带起来很麻烦.
机动性不足应该是动力不足,只要动力充足、气泵够大,两米以上照样灵活操作。个人偏好大比例模型,有气势,有感觉

网友:
大艇的确转弯半径大,不过可以在艇身前部装一个双向水泵辅助转向,效果不错,空间也足够。

楼主:
超过50厘米的潜艇都不好找地方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过50厘米的潜艇都不好找地方玩.
大小这种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就像同样的做法海狼的操控虽然不如U艇,但是海狼的制作难度比U艇就要小很多。如果空间能够再大一点我们就能增加更多的东西进去,至少这一点在U挺上是很难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这种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就像同样的做法海狼的操控虽然不如U艇,但是海狼的制作难度比U艇就要小很多。如果空间能够再大一点我们就能增加更多的东西进去,至少这一点在U挺上是很难实现的。

总算达成一点共识.

潜艇越宽越好,越宽越稳,二战潜艇都很窄,所以我只研究现代潜艇.

按比例算,最宽的潜艇就是台风级了.可是台风级又太长了.

楼主:
要找到一个长宽合适的艇型,太难了。

网友:
50厘米太小了,一米左右刚刚好,用个电动车都能带的出去,现在做个KT飞机,都有80-90厘米了,玩模型吗,一米真的不算大,好多东西要装的,空气压缩肯定不行,压缩比太小了,搞个二氧二碳液化瓶应该行,老个做的艇都电子控制都是自己做的,厉害啊,

楼主:
我最想做长30厘米左右的遥控潜艇.水下机动性绝对好,体积小,可以装背包里,可以在游泳池里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