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固态继电器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1-04-03):
这个固态继电器共七个脚,1和2可能是输入直流的控制端。但输出端的几个脚用法看不明白。

网友A:
6和5是通断,8和6是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和5是通断,8和6是自锁。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