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些问题,希望老鸟的一些帮助,一些关于安全问题 ...
新手问一些问题,希望老鸟的一些帮助,一些关于安全问题的,谢谢

楼主(2011-04-03):
就是关于控的设定,油门锁定设定,3d设定,我想问的是,一种3d模式是不是全程100%油门的,一种3d模式油门曲线是不是45°直线的,普通模式油门曲线好像也是45°直线吧,然后螺距曲线都是45°直线吧?那个油门锁定设定有什么用?是为了降落用吗?还是暴力3d模式用?好像都没有用。。。。。

网友A:
油门锁定就是油门锁定。锁了之后推 油门大桨是不会转的。 你先搞清楚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关系再来发问吧。

网友B:
不同的,个人设置正常模式是三度裸距起到九度。特技一是正负九,特技二是正负十一。油门正常是0 40 60 75 100,特技一是90 75 60 75 90,特技二是全100。特技二会有很伶俐的表现。

网友C:
3D油门没有45°的,那是螺距曲线
油门锁定是为了安全,锁定后不论油门杆在什么位置电机都不会转,起飞前或降落后防止误动油门杆,可以用来熄火降落,炸机时能最快速度切断油门(3D时油门是关不了的)。

网友D:
一般3D模式是不会用到100%全油门一条直线的,除非你的电调有很好的定速功能。我的凤凰100A反正是做不到很有效很迅速的补转的,所以有设成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一条曲线,目的是在打大螺距的时候可以补些转速。
到底两头是多少,中间是多少,要根据你飞机的电调马达等因素飞起来看的,曲线既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平。
找身边的老鸟调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