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银燕 emax ES08D真的不行啊

楼主(2011-04-03):
舵机抖成这样

网友:
用个舵机测试仪器吧,排除发射干扰

网友:
 我用在斜盘上 还过得去

网友:
会不会是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射干扰

原装接收工作正常,别的舵机都ok

网友B:
主要是里面电机的电刷不行,  电位器用久了也会发抖!

网友:
国产舵机, 除北田别的真没的好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里面电机的电刷不行,  电位器用久了也会发抖!
看LZ的包装盒也照上去了,应该是新的吧

网友:
帕金森啊

网友:
謝谢分享!這些零件中的鳮助,食而無味,棄又可惜!

网友:
喜欢北田那种很细腻的感觉-。-但只用过金属齿的。。不知道塑料齿的是不是也这么顺滑呃-。-

网友:
为什么我的没有事呢?

网友C:
我一直用银燕,而且推荐N多人用,没出现楼主的状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银燕,而且推荐N多人用,没出现楼主的状况

同感,3个新的这种问题。那楼主。。。。买彩票吧。呵呵

网友E:
电源问题,和舵机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感,3个新的这种问题。那楼主。。。。买彩票吧。呵呵

都是问过你们才买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问题,和舵机无关

同样的电源和接收,专门试了mks1210和ds610 都没问题,也算是低档、高档的都试过了吧

网友:
水土不服吧。。三个都有问题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电源和接收,专门试了mks1210和ds610 都没问题,也算是低档、高档的都试过了吧

什么接收。什么电源?

网友F:
ES08D必须要用厂家认证的接收机、电源、电池才不会抖舵~~~   很邪恶的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接收。什么电源?

r6004ff  电调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ES08D必须要用厂家认证的接收机、电源、电池才不会抖舵~~~   很邪恶的笑...

银燕不是宇宙第一的神舵,这个规律似乎不适用

网友:
不动控,信号输出自己变,这是啥功能?

网友:
回楼上,我看不到视频,但是FF9有个Servro的Test功能,所有舵面都会慢慢动啊动。。

网友:
楼主  扔了那三个垃圾吧
我也有 60一个买的  买了4个  买来一测试
有个没反应.......找商家换了个...有点跳舵
还有就是  这舵机的一至性非常差....非常的烂......

网友:
抖舵啊,这不是舵机的问题,最常见的是在天地飞的控上,太近了,就抖

网友:
和别的东西没关系,就是该舵机出垃圾了。。。。。。

我的3个有2个抖,新的时候不抖,用了2月就抖了,电位器问题。BS。。。。。。

网友:
这种抖动看起来像是信号不兼容。。。有机会量一下接收机输出的信号频率,可能刚好点在EMAX死穴上了

网友(2011-07-31):
算了。。我也氣炸。
前天買點來,今天裝好.
ES08D +FRSKY 8CH FASST +12FG ....3個都抖舵.情況不一.ES9257 像沒喝奶的.
4個EMAX舵機一至性極差,比輝盛的更差.分辨率更是爛的過份
HS MODE 我怕頂不住..用FS MODE 算了..

浪費金錢時間

网友:
这个舵机我也用过几个,占时表现不错。

网友:
接收机是不是在高速模式没切回来??用futaba接收机的比较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楼主换成电池供电看看,电源波纹大的话的确容易这样

网友:
一般认为是其他原因 不是舵机本身。

调整1下  电源 控的距离 or 舵机模式 (数字、模拟).  再看看。

原来没用过这个,最近刚买了2个  我也测试了没发现上述问题。

网友:
建议尝试:
一次只插一个舵机,看看怎么样?

如果还在抖:扔之;
如果不抖了:在BEC电源端加电容,加在接收机插头处效果最好。

网友:
我用的emax的9257也是抖

不过是厂家送测试的,就不好说什么了。
用了10几只辉盛都没发现这种现象,应该是个别产品电位器的问题。觉得辉盛一致性还不错。虽然不是什么好舵机,当这个价位好像性价比最高了。
有机会再试试北田。

网友:
真是应了那句:
-----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

----- 就像俺小店里的赠品所谓995银首饰
----- 后来上了真正的钯金首饰
----- 两个放一块简直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