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魂一刻,方显多轴强大

楼主(2011-04-03):
今天出去飞Y6,30多米高度空中断桨,飞机剧烈振荡,我这心都要出来了……(此次略去300字)
0.5秒后飞行器自动恢复平衡,除只需少量带点横滚外,其他操作正常,30秒后安全着陆。
好在是六桨,这要是四轴,估计就粉身碎骨了。
原因是我在屋里飞时打断过桨,由于手头没有多余的桨就上了502,尔后又飞了几次都没问题,但看来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教训是以后坚决不能带故障飞行,安全永远第一。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A:
断螺旋桨还能降落,是因为螺旋桨多。这个应该不算什么。
要是烧掉一个电机或者电调还能降落,才能显示出飞控的强悍。

楼主:
其实在去年有过电机空中挂掉的经历,也回来了。
当初上六轴而不是四轴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空中安全问题。
所以X450也正准备变身米6

楼主:
电机电调都在路上了,到时参数设置还需老A多多指导啊

网友:
502也敢飞,实在佩服

网友:
终于看到有人飞这样的Y6了

网友B:
粘螺旋桨不是不可以。要用一种氰基的胶水……

网友:
还可以粘螺旋桨的?

网友:
頂(永遠安全弟一)

网友:
哇靠有米啊,6轴都是用GS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粘螺旋桨不是不可以。要用一种氰基的胶水……

有毒还是梅毒?

网友:
8轴可以少一个电机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螺旋桨还能降落,是因为螺旋桨多。这个应该不算什么。
要是烧掉一个电机或者电调还能降落,才能显示出飞控的强悍。

不能降落难道一只悬在空中?

网友:
GS 无刷电机C2830-16    ??

好像 168.00 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