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首飞首炸,原因是方向舵反了!

楼主(2011-04-03):
好小子首飞首炸!
摔了n次后 发现方向舵反了 调整后终于起飞

飞了N圈后 副翼摔掉

新手求助,EPP材料不粘透明胶带,应该用什么胶带修补副翼??

网友:
用纤维胶带,,点502

网友:
 希望我别和LZ一样

网友:
难道第一次飞之前不做地面检查?舵反了都不知道?

楼主:
新手,做好了就想上天,看了看副翼是反的,调过来了,忘了看方向舵,哈哈

现在的关键是透明胶带粘不住,二楼说的纤维胶带我跑了好几家文具店都说不知道是啥,郁闷啊。。。

难道胶带也要网购。。。

大家说说常用的修补材料都有什么,我网购

网友:
纤维胶带也不怎么粘EPP,我是粘上去再用熨斗熨一下,就粘得狠问了

网友:
纤维胶带上熨斗很结实,不过冬天不要用纤维胶带会脱落。
没胶带找张结实的纸 502粘接一下做成纸铰链。

网友:
一般我不要方向舵的…

网友:
epp 表面是热切割处理,所以普通胶带没粘性。热熔胶就很OK的

网友:
我也试过接口裂开的,所以,我用AB胶把副、尾翼粘链接口。图:

楼主:
楼上的办法是不是就不用副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学都反了没关系,升降舵可千万别反了啊!我也一般不用方向舵。

网友:
回11楼:我当然不是将副翼粘起来。。。
是用连接薄片的方法,将所有活动的部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