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450c 新手求助--------听说标题要长---------------- ...
KDS450c 新手求助--------听说标题要长----------------换控问题

楼主(2011-04-03):
K-7X换天7。。。接收机线该怎么接。一个平衡仪感度,一个舵螺仪感度,接哪??小的求解
这个是天地飞7 接收机
这个是KDS450c 接收机的接线方式
请问大大们 在天7接收机上 线该怎么接??

网友:
前面两个舵机接1和6通道,后面一个舵机接2通道,电调接3通道,陀螺仪的只有一根的是信号线,接5通道,另外一根接4通道!注意正负与信号线区别!

网友A:
126通斜盘,45通锁尾和陀螺仪,3通接电调

网友:
还有根蓝色 接哪 。。。。

网友A:
楼主要仔细看回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