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超低成本电子点火头可用于节庆烟火燃放模型拉烟

楼主(2011-04-03):
diy超低成本电子点火头可用于节庆烟火燃放模型拉烟

网友A:
 网上有便宜的卖,好象一角钱一根还是几根的..但单独买点运肥不划算.很想知道这个会在一瞬间就烧断吗?不断的话很担心出现接收机短路失控啊..

网友:
真有想法 以前我用手电筒里的灯泡 这个更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便宜的卖,好象一角钱一根还是几根的..但单独买点运肥不划算.很想知道这个会在一瞬间就烧断吗?不断的话很担心出现接收机短路失控啊..

电阻会发热烧断的,所选用电阻的瓦数是1/2瓦,这样小的瓦数会瞬间烧断(当然如果你非要选用20瓦的电阻,烧不断那也很正常 )
这点火器所用电和点火时产生的电流并非通过接收机供给,是本LZ量产的航模比例遥控接收机通道信号转开关输出Pc8-KG-30A型电子开关,
Pc8-KG-30A型电子开关电子点火测试
Pc8-KG-30A型电子开关开关灯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会发热烧断的,所选用电阻的瓦数是1/2瓦,这样小的瓦数会瞬间烧断(当然如果你非要选用20瓦的电阻,烧不断那也很正常 )
这点火器所用电和点火时产生的电流并非通过接收机供给,是本LZ量产的航模比例遥控接收机通道信号转开关输出Pc8-KG-30A型电子开关,
Pc8-KG-30A型电子开关电子点火测试
Pc8-KG-30A型电子开关开关灯测试
怎么看不见图,能否重发?谢谢

网友C:
没看到航模比例遥控接收机通道信号转开关输出Pc8-KG-30A型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航模比例遥控接收机通道信号转开关输出Pc8-KG-30A型电子开关,

视频23秒开始,接在接收机上的黄色封装模块既是"航模比例遥控接收机通道信号转开关输出Pc8-KG-30A型电子开关"
开关模块左边控制端分别是:通道信号(橙色),5V电源+(红色),5V电源-(棕色)
右边输入输出电压:3V-24V
右边输入输出电流30A

这是Pc8-KG-30A型电子开关模块的开关灯测试

网友D:
其实用高压电弧更好.............一套才2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高压电弧更好.............一套才20RMB
哪有卖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自己DIY,单管自激,三极管,高压包,电阻X2,就这些,这是最简单的,还有个NE555驱动的。都能拉出高压电弧,这个http://bbs.kechuang.org/read.php?tid=31982,是NE555驱动的电路拉电弧,http://bbs.kechuang.org/read.php?tid=30207这个,很简单的单管自激,还有一个是ZVS..........
http://bbs.kechuang.org/read.php?tid=33012这个,ZVS点火器

http://bbs.kechuang.org/thread.php?fid=139电工与高压。科创的。

还有很多火 箭技术。http://bbs.kechuang.org/thread.php?fid=89

详情加我

网友:
借用他人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图已经补发

网友:
拉电弧的那个很好,但是重量是不是太重了?

感情楼长是广告啊。
还以为是真的diy呢,原来是要买楼长的东西才行。
楼长不厚道,标题党。
气体打火机的电弧行不行?那天拆下来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比我以前用小灯泡做的要好,不怕磕碰!

网友(2011-06-17):
用废旧电褥子里的电热丝多合算

网友(2011-09-10):
这个貌似有人用舵机的分电板做出过 很好用的说、、、

网友G(2012-03-15):
楼主加我QQ有几个问题请教 492594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