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 忘记调回ccpm模式,结果秒炸~

楼主(2011-04-03):
今天天气不错,在家练了会
模拟器
就出去试飞,结果刚飞起来就感觉无法控制啦!飞机撞到了灯杆上。后来才发现忘记把十字盘模式改回来~唉!害得我损失了尾管 主轴 尾轴 平衡杆 和
舵机
拉杆固定环。 借此教训提醒像我一样的新手在每次飞行前一定做好检查工作,免得和我一样。

网友A:
最容易出错了,要细心点

网友B:
建议 LZ 搞个专用的模拟控吧。

网友C:
 模拟器 是模拟器 飞机控专门飞飞机

网友D:
在控里设不同机啊

网友E:
也犯过同样的错

网友:
我用天六做模似没试过这样

网友F:
飞机单独用控,再买个便宜控玩模拟

网友G:
我是用一体的模拟器控的!

网友H:
设置个模型专门玩模拟器

网友I:
LZ用什么遥控器啊,应该在控里建立两个模型,一个飞机用的,一个模拟用的。

楼主:
对啊!ls提醒了我! 我用的天7! 谢谢大家提醒啊!

网友J:
2801pro飞飞机 2402做模拟器

网友K:
多组储存数据时干嘛用的。

网友L:
我也犯过同样的教训

网友M:
楼主什么控?干吗不单独弄一个记忆来飞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