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道F15重心再哪

楼主(2011-04-03):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函道F15的重心点在哪里,我机头太沉了

网友:
告诉你一个找像真机重心的简单的方,这个方法适用于前三点起落架的飞机:  看真飞机或三视图上 两个主起落架的位置,重心就在主起落架位置的稍微前面一点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是那种涵道F15,我的F15重心就在装涵道的盖子前沿。

网友:
俺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那我就再补充一下,前三点 和 后三点 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