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2720 vs XG7究竟选谁?很纠结!

楼主(2011-04-04):
如题,这两款控我对比了一个礼拜了,之前是决定要XG7的,偶然在网上特卖的X2720,不到1000(价格相当诱人)!2720与XG7功能几乎一样,还带舵机,控电,接收电,但不是2.4G的,XG7是2.4G,按键好看实用,双向传输,但价格贵很多,接收不好配且贵。
我经常飞固定翼,玩直机米没不够, ,正在努力存米! 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该选谁呢?

网友:
我和你一样纠结!

听说2720有一个BACKUP ERROR问题!不知道是否是常见问题

我也看了好久了,始终拿不定主意

楼主:
BACKUP ERROR是什么?如果是软件常见病,那我就放弃她了,不知道XG7有没有负面的讨论,如果你有什么决定也通知我下

网友:
建议还是2.4G的。国产的也很不错。

网友:
固定翼真的沒必要上JR的7通達。2720和XG7的功能偏重直升機。

网友:
我也在纠结啊

楼主:
我以后肯定上直机的,现在更倾向于2.4G的XG7

楼主:
之前用的都是国产的控也不错,但都是低端控,四通的,虽然是新人,但入魔7年多了 ,所以这次换进口的试试

网友:
如果要入直升機,米不多的話。可以考慮入JR DSX7 DSM-2 配Orange DSM-2接收機也很便宜。
如果飛機不多,Futaba T8FG也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
控可以用好几年的!一次到位,不必重复买! 否则花钱更多! 钱多买全新的洋货,负担大就收二手 货!

网友:
2个控差距就500块钱,主要是不想买了没多久 又换。。LZ应该和我的心情差不多,我还在想我是入450还是入500呢???很是纠结啊!!!现在的新春版差距也就200块,不过500新春版的塑料件多点

网友:
控还是买进口的吧,别纠结于射频与2.4G,这里很多人有误区,认为2.4G的一定就比射频的信号抗干扰能力强,其实两者区别仅仅是带宽,抗干扰能力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算法。在软件编写,加密算法这方面进口控确实领先国产控一大截。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不过我最后买的2720,2·4G接收机太贵,兼容的也不便宜,我摔不起!2720整套才999大洋,去掉原接收机,二电一充,四个伺服机,发射机才价值200大洋。哈哈,你认为花200大洋买个比6EX强百倍的控,值吗?性价比目前市面上没一个控可和2720比。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讨论与建议,我已经拍下了XG7,等到货,上开箱图,但我还不会上传图片,不过对我来说已经进步不小了,以前是游客,(都是邀请码惹得祸)只会看贴不会回帖。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XG7准备飞500用,还在摸索设置中……

XG7性价比不错,兼容的接收机以后再看,反正现在还在苦练模拟器的阶段。楼上说的DSX7早就停产买不到了。

网友A:
没发现xg7的接收机制式和高端dx8之类的不同吗?又一个坑人的过渡产品。以后可以享受高价接收或没接收可买的境界

网友B:
貌似XG7的制式跟DSM2不再兼容,这意味着买不到几十块一个的山寨接收机啦。七八百一个的接收机,我等穷人还是看看就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xg7的接收机制式和高端dx8之类的不同吗?又一个坑人的过渡产品。以后可以享受高价接收或没接收可买的境界
引用 网友B:
貌似XG7的制式跟DSM2不再兼容,这意味着买不到几十块一个的山寨接收机啦。七八百一个的接收机,我等穷人还是看看就好吧……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纠结于有没有便宜的兼容接收机……
难道你们的接收机每炸必坏?炸到连接收机也坏的程度,估计飞机也差不多报废了。几十块一个的山寨接收机你们敢用?不拍失控?
XG7的原装接收机500一个。

楼主:
XG7今天到的货,还不错,手感很棒,只是用惯了低端控,(四通PPM)的,这下有点找不着头绪,说明书看了一遍,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留下! 只能等理解能力强的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