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富斯 FS-GT3B 2.4G遥控器/枪控 带2给接收机怎么设置

楼主(2011-04-04):
本人玩船 没做防翻 船翻啦就用救援船去救 问题来了 (我就一个FS GT3B控 2个接收 在2个接收都通电的情况下只控制一个接受机运转 怎么设置)

楼主:
就是 先前那一条船翻啦 没断电 设备还在工作 现在我上另一个接收机的设备的船去救 怎么停止先前哪一个接收机

网友A:
没办法,因为两个接收的频率是一样的。

网友B:
富斯 FS-GT3B 2.4G遥控器有好几个通道,主船用1通道,救援用2通道

网友:
发图片来

网友C:
这个控我带三个接收,都通电的话可以带三个一起跑的,很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的3通道变6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