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脚车舵机“怀具”了,市内急求MG995舵机和一对枪控晶体

楼主(2011-04-04):
今天玩南大大脚,得意忘形之际,大脚车油门杆被卡住,不能动弹,结果舵机直冒烟“杯具”了,后来拆下舵机打开一看,里面的电路板烧得一塌湖涂。市内各位仁兄谁有闲置舵机,电话联系:13737888383。还有借此机会冒泡,入魔有好几年了,一直做古帆船,地方虽小,但设备也算齐全,车床、台钻、带锯、曲线锯、台磨等设备都有。

网友:
标准舵机啫,大把人有

网友:
玩南大大脚 应该要用 大力 舵机~~~~~~~·唔系 多多都唔够死

楼主:
边个有,顶只来使下先,费时再上淘宝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边个有,顶只来使下先,费时再上淘宝买。

俱乐部大把人有舵机,问题你到底系边个先得啊?都冇人知道你系边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俱乐部大把人有舵机,问题你到底系边个先得啊?都冇人知道你系边个

潜水好耐喇,你们是高手,我玩模型时间不长,对于玩动态的研究不深,而且主要是玩古帆船的,就没有加入到俱乐部,最近只是看到论坛上有大便宜的大脚车和平跑才进了两个玩玩,结果是烧了一个舵机,昨晚在小区玩大脚的时候又撞断了前轮上悬壁。

网友:
引用 楼主:

潜水好耐喇,你们是高手,我玩模型时间不长,对于玩动态的研究不深,而且主要是玩古帆船的,就没有加入到俱乐部,最近只是看到论坛上有大便宜的大脚车和平跑才进了两个玩玩,结果是烧了一个舵机,昨晚在小区玩大脚 ...

加入我们梧州RC群吧:65847941

网友B:
你应该上遥控车专栏发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上遥控车专栏发帖啊

佢系想系市内求,当然上呢度发帖啦。不过似乎南大噶越野上亚DS舵机似乎大炮打乌蝇咁啫

网友:
LS的大炮打乌蝇太差了。。。对于。。南大的转向。。。亚DS舵机是垃圾了。。。

网友:
油门用5kG可以了

网友:
我有啊!但我点比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