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水下飞机

楼主(2011-04-04):
下 载 (22.01 KB)

网友(2010-10-18):
这是载人水下飞机。与一般潜艇不同的是,它利用机翼进行下潜。这架飞机总造价为41.5万英镑,除驾驶员外,还可以搭载两名乘客。乘客经过简单的水下训练之后,便可以搭载它到水下40米深处进行探险,并可以与海豚、鲸鱼一起在水下畅游。目前,这架飞机周租金为2.5万美金。
它只能不断运动来进行控制,一停下来就会浮到上面,所以很安全,但这并不是世界首创,2000年左右就有类似设计,它利用机翼进行下潜,不能近乎垂直下潜和上浮

网友A(2011-04-04):
才40米?那这个潜水艇有什么用?新西兰自由潜水选手威廉·特鲁布里奇不穿蛙鞋、不带呼吸器,不断下潜,深入大西洋海面下116米,创造一项自由潜水新世界纪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40米?那这个潜水艇有什么用?新西兰自由潜水选手威廉·特鲁布里奇不穿蛙鞋、不带呼吸器,不断下潜,深入大西洋海面下116米,创造一项自由潜水新世界纪录。

呵呵  你行不
要是你不行叫别人来也行  只要在 30M下  不带呼吸器 待个 2小时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行不
要是你不行叫别人来也行  只要在 30M下  不带呼吸器 待个 2小时就好了
我是不行,不过不代表我无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行,不过不代表我无知。

你还真是无知,使用水肺的休闲潜水通常深度不超过40米!而且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就需要很长的减压时间才能浮上水面!
自由式潜水可以达到较大深度是因为潜水者都受过专业训练且在较大深度停留的时间非常短!这种事情是一般的游客做不来地!

网友:
脑 残今年特别多。不说去看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吧至少也百度下。

网友(2011-06-19):
我是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