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大脚攀爬车选油动的还是电动的?

楼主(2011-04-04):
油动的好维护吗? 不过不能在家里玩,电动的怕动力不够

网友:
你错了,电动比油动动力大的多,爆*力好很多,只是续航能力不如油动。

网友:
电动吧
操作容易
低碳环保

楼主:
 油动貌似挺烧钱啊,电动我可以改电池啊。用5号镍氢代替

网友:
你是玩大脚还是攀爬?攀爬的话,油动是无法实现高性能的,因为要经常的小幅度高频率的进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动貌似挺烧钱啊,电动我可以改电池啊。用5号镍氢代替

电动的,你改成5号电池,那就是玩具了,模型用的电池,要的就是高倍率放电,产生暴力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爱乐普不会差啊,,6节串联  短路电流也是刚刚的   我这里有个12V的电钻电池  可以带200W的射灯。

网友:
你根本都没搞懂动力电池,普通电池放电C数是有限制的,再说,你也来错地方了 学习一段时间在买吧

网友:
 什么东西,上个图吗

网友:
攀爬好像没有油动的吧~~

网友:
油动发电,再用电机带动,有的矿山车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2011-11-07):
回复 网友B:

 提议不错,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