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关于接收供电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4-04):
准备入手T8fg(我的直机是450PRO),但据说是高压版接收要2S供电,想请教高压接收大家是如何给其供电的?我想到以下几种方法,不知道哪个正确:
1.单独2S供电(会导致飞机重量增加)
2.通过给飞机供电的3S锂电11,1V引出串接7.4V降压电路给其供电(飞行时3S电池供电电流变化太大,怕影响接收)
如果采用第一种,那该用何种电池呢?

网友:
直接用调速的BEC 给接收供电不行吗?

网友:
支持7.4的舵机价格不菲。

网友A:
兼容高压,不一定需要用高压。。。

网友B:
450PRO电调供电完全够了啊,为什么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高压,不一定需要用高压。。。

明白了,就是说接收的供电适应范围广而已,35X电调的6V或其他电调输出的5V都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PRO电调供电完全够了啊,为什么单独供电?

开始时没明白概念,以为5V供电不能用,现在明白了,和开关电源输入端一个样,宽电压适应。

网友:
嗯,我猜只是接收机内部给芯片供电的稳压IC不再偷工减料了吧。
输入电压高的话稳压IC上功耗很大会很热的。
稍微有点很久以前Futaba过热的时候据说有些个例就是非高压接收机直接用7。4供电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