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arkOSD接线问题

楼主(2011-04-04):
视频发射﹑摄像头﹑地,这三根不知咋么接。视频准备ZI6传过来,ZI6是3V。图传2.4G700mw应该是11V供电。这里接的是信号线,不知电压都是多少?地接ZI6的还是图传的?

网友A:
我自己画的一张TINY的接线图,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你这个是11V同时供电摄像头的。不过我的因为是ZI6,电压不同,所以不知怎么接

网友:
你的zi6另外3v供电的,就只要把二楼图上的地线和信号线接过去就行了,电源不接

楼主:
刚才这样接了

ZI6的信号和地接OSD,图传只接信号过去,然后显示器能看到OSD和摄像画面,但是ZI6很快没电了~这是神马情况?刚才还满电啊!!!

楼主:
昨天根据朋友所讲重新接线

把ZI6和图传的地都接到OSD的GND了,ZI6还是瞬间没电!在接收端的MP4上能看到叠加了信息的摄像画面,一闪而过啊。。能看到右下角ZI6电量报警自动关机。。。这是神马原因啊,受困不能飞了

网友:
你的ZI6是用什么供电的?

ZI6是耗电大户,一般的南浮是不行的.并且ZI6的工作电压是3V,需要单独供电,建议最好用1S锂电+二极管来给ZI6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来几个手机锂电,准备用这个。不接图传的时候能一直录没问题啊,接了图传就报警,所以我想是不是ZI6有问题还是线接错了?

网友:
电够不够用与你接不接图传没关系呀

你如果是用手机电池的话,请确认手机电池是否不行了.特别是旧手机电,效果也是很差的.

电池报警的问题肯定在供电电源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电池不够用的问题。因为不接图传就能一直用不报警的!

网友:
你试试把zi6接电视机或别的显示器,然后录像看。就用你现在接图传的线,如果也电压报警就检查zi6和那根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画的一张TINY的接线图,希望能帮到你

用ZI6的话,在上图12V输出端连接到ZI6前加一个降压模块就可以了,60元好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搞定了,如兔哥所说,南孚电池不行滴。。换了手机锂电立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