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本子稳定控制CNC的朋友报下本子型号

楼主(2011-04-04):
正序浏览
请用本子稳定控制CNC的朋友报下本子型号,还有没的什么软件,报一下以便大家日后选择
我用IBMX22加底座失败(失败原因忘了)
IBMX40加底座失败,表现为信号不稳定有断信号

楼主:
我也正想弄台T42或者T43

网友A:
IBM T42使用MACH3

楼主:
顶顶,希望看到更多的经验

网友B:
我用的是P4 1.7的东芝笔记本 没有发现问题  雕刻机才做好2天 正在调试中。。。

网友C:
还是我好。用便宜的本本 N600C 1400*1050。不需要扩展,并串口已经有了

网友D:
IBM x30 自带并口的失败 有断信号
准备入手一台 IBM x60T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E:
不知道怎样算稳定,一直用IBM T30并口直接驱动,用MACH3。要求不高,从没测试过,也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F:
IBM a31p P4 2.0 独立显卡,用自带并口,有偶尔间断现象(平均5-15分可听到一次)

网友G:
我用的t43p+扩展坞,emc2可以运行。mach没有用过。

网友H:
话说 fang老大有研究这个问题 请参考此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3248

网友H:
 X40加底座失败?
郁闷了 我还准备这么控制的... 雕刻机马上要搞出来了... 难道要维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