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T型槽台面

楼主(2011-04-04):
请懂行的帮忙估价,400*310*25MM,用A3钢,两面要磨床磨平,不包括材料加工费得要多少?谢谢

网友A:
A3钢那么薄会应力变形的再怎么磨都白搭我认为磨和铣的加工费得要160——180左右,如果同一个地方加工可能可以少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3钢那么薄会应力变形的再怎么磨都白搭我认为磨和铣的加工费得要160——180左右,如果同一个地方加工可能可以少点。

是啊,磨好了,两头翘怎么办?就算时效后再加工,没有应力了,但这个薄板结构,也很容易在外力下变形啊。

网友:
帮顶
有些卖钢料的帮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磨好了,两头翘怎么办?就算时效后再加工,没有应力了,但这个薄板结构,也很容易在外力下变形啊。
谢谢夜行侠与aimoxing的回答.本人很菜,还想问下,如果用A3钢,两位建议要多少的厚度?我做的机器只想雕铜铝塑料什么的

网友:
买现货吧。或者铝型材也好用的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  所有费用好像700多

网友:
等看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