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板上接第二个输出口的电机总是比其他三个快,为啥

楼主(2011-04-04):
我刚试过了,还是KK班上接第二个输出信号口的
电机
比其他三个快,我已经调了油门行程了。我吧其他电机电调都接在第二个输出口,都比其他三个快,为啥?而且不是快一点,是快好多!并且好像还比其他几个“灵敏”!

楼主:
感觉最近大家都在试飞啊!好像都遇到好多问题呀,我的问题解决不了就飞不了了啊!

网友A:
三个电位器先调到50%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然试过了,没用

网友B:
替换法,把2、3通道电调线对调,看看是不是3通道变快。如果是,那么问题在飞控,否则问题在电调或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