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PS变压器的功率问题?

楼主(2011-04-04):
今天在家清理了一下,整理出五个UPS变压器,四个山特的24伏、一个KSTAR的12伏,另有一个12伏的变压器,功率都不低于500瓦
从其中两个正宗的山特K750S的参数上看,有三个指标,750VA/500W、最大电流5.0A,变压器的功率应该有多少?

楼主:
另外两个山特有差异

左边的变压器比右边的铁芯叠厚要厚近一倍,铁芯规格一样,材料应该一样,到底谁真谁假?
不过右边的变压器送人了

楼主:
这个功率应该不低于500W

尺寸就不说了,体重10.5公斤,次级纱包铜线直径3.4mm、9平方毫米,由于本区域市电有点偏高,老烧灯泡,自行拆除了两圈,电压在23点几伏

网友:
一般变压器要比UPS输出功率稍大,不过表遇到水的,我前些时拆个500瓦的初级只有0.51

网友:
我有五台这样的UPS,用了三台的变压器作二并,一串(还要将这个双12V也作并),后当电焊机用,焊3.2MM以下的焊条非常好。

网友:
三特的老东西用料十足,标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我也有只山特500,全拆接了,初级线头太多,没把握,还在研究
我上张图